手中有一片影驰中将 显卡 GT240 在玩游戏的时候 会死机 ...
手中有一片影驰中将 显卡 GT240 在玩游戏的时候 会死机 掉

楼主(2011-12-05):
手中有一片影驰中将 显卡 GT240 在玩游戏的时候 会死机 掉 显卡主芯片我拆下来从新植球了 装上去还是一样 量电压 又量不出什么差别 很头痛 就玩游戏的时候 和 时间开久一点会死机 这显卡我就加焊过 植球过 现在无从下手了 兄弟们 对死机的显卡你们一般怎么维 修 先谢谢大家
芯片
显卡

网友:
会不会是散热没做好啊?

网友:
是散热看看没有问题,然后把显卡驱动搞一下

网友:
温度高引起的

网友:
死机跟显卡的关系不是很大,主要 还是温度问题的 ,你重新做下散热啊

网友:
煽热片不行换个风扇上去

网友:
ATX电源工作稳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