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IBM T43解锁

楼主(2011-12-05):
COMS放电后进不了BIOS,自检完后出现一个锁,手上没有编程器,怎么办,有万能密码吗?很急。各位师傅帮忙

网友:
你可以换一下密码芯片呀

网友:
手上没料  空资料的可以吗

网友:
应该可以,料板挺多的

网友:
换个那个密码芯片应该行的

网友:
这种要在dos系统里面解密才行……

网友:
进不了DOS

网友:
可以换一下密码芯片
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大部分笔记本放电是不行的

网友:
内存槽下面有个839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