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 维修

楼主(2011-12-05):
联想SL400作显卡,作完之后一看显存爆锡了。灌黑胶的。郁闷。有没有办法防止显存爆锡的。

网友:
什么叫爆锡?

网友:
不可操之过急,要慢慢烘烤

网友:
隔热没做好啊~!~

网友:
用胶带的话,效果能稍好一点点,但还得注意温度

网友:
我上次更惨。。做显卡  显存  北桥 全爆了。。全拆下来重置  上去 OK了。。但是很难搞啊。。

网友:
加隔热,暴了就拿下来重做!不难的

网友:
把底部温度调高顶部温度调低会不会好些,这是另外一哥们的帖子看到的貌似不错的主意

网友:
温度控制好就不会爆了

网友:
用高温胶带隔热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