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人蛋疼的显示器

楼主(2011-12-05):
上个星期接到一台方正FH980-wy的显示器,开始电源灯一直常亮,但是屏没有反应,以为是高压板坏,于是报价打发顾客。顾客走后拆机,拆机后接上电源发现屏又正常了,于是三下五去二装机烤机。过了两天顾客来了问情况,直接说显示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取走。可是没有过两天又拿来了还是相同问题,我一拆机通电后又正常了..........无比郁闷中,加焊、更换灯管座用两天又这样了.......跪求老师们指点

网友:
碰不到问题,测都没法测,比较棘手

网友:
这个  应该是高压板  ...确实很辣手

网友:
既然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,为什么不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估计  灯管 老化    灯管两端 高温 绝缘变差  轻微漏电 打火了

网友:
换个灯管试试,,

网友:
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吧  外接灯管试下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试试看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 最后换根信号线解决

网友:
拿不准你就连高压板和灯管一起换

网友:
改个高压,,,,

网友:
蛋疼 的问题呀    这么隐蔽的  问题  奶奶的

网友:
是冷机无显示吗?先换电容.

网友:
问一下楼上的,换哪些电容呢,小细的怎么换啊

网友:
一直接上用两天看看, 不要烤几个小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