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HP G4的机器吧

楼主(2011-12-05):
客户说是进水了服务站不给保,又不想换板,我拆机看就有一点点进水的痕迹,早已经干了,接电源只听保护的卡塔卡塔声,测个电感发现有两组供电对地为0了,回来发现有一供电管击穿,别的都是正常的,将其换掉测试这两组电感还是短路的,外围都检查了没发现异常的,没招了,用可调电源加1.5V电压电流很大,也没发现有发烫的地方,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桥击穿了,机器是HP G4的主板板号是DAOR12MB6E0
,也找不到电路图,不知道那两组电压时干什么的
大家帮忙指点下,谢谢了

网友:
用烧鸡大法去找元凶

网友:
楼主没有说书个所以然  所以蹦判断什么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不好搞啊,谁知道那个角落的小电阻小电容烧了。

网友:
现在接电保护,开机就掉电,测有两路电感短路,但找不出短路在哪里,郁闷,也没有图纸,不知道那两路电压时干什么的,

网友:
估计是桥挂了,我刚测了MOS管都是好的,就是短路,仔细看感觉南桥好像搞了个洞
没戏了

网友:
用烧机烧不就行了

网友:
电压一点一点往上加,电压太低

网友:
换板吧,客户不着急你就慢慢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