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141wx3成功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2-05):
型号:LP141WX3(TL)(B1)
故障现象:白屏
维修动作:取出屏幕后按照国际惯例先检测屏供电保险,通的,测量屏供电3.3V电压稳定,难道又要战略性放弃换屏吗,想想最近生意不好,学徒难招,维修费降低,人工费提高,还是自己修修看吧,权当娱乐。
按照国际惯例,先上图了,故障件已经被我拆掉一部分了,照片是补拍的,看图可知R97,R96阻抗匹配电阻已经烧坏变色,u43脚PCB已经烧掉脱落,看来烧得还挺严重的。
再来张整体图:
既然故障点已经明确那就开工了,先从屏接口12脚飞线到U4的3脚,然后更换损坏的U5 U4,阻抗匹配电阻R95,R96,R97,R98干脆全部更换了,外围元件都烧成这样了解码芯片也不会幸免了,同时更换解码UL1,R203,R202,考虑到解码芯片已更换这块屏又是大电流冲击造成的损坏,就把解码芯片U1也更换了,免得等下还要焊接麻烦。下面来张更换上述元件后的效果图,由于焊油还没清洗,视觉效果不好,大家将就看下。
再来张整体的
给被拆件的电路板来张特写吧,幕后的英雄
更换掉元件后,检查焊接无误,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,上屏线插高压,通电开机,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,终于出现熟悉的开机界面,可以收工了,来张图吧
大家在维修的过程中遇到,常见的保险坏,电容坏之外也可以考虑下其他部位,欢迎大家探讨屏幕维修技术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闪屏修好了呢

网友(点评):
我也以为了、

网友(点评):
我也以为呢 激动坏了

网友:
屏不太懂,简单就搞下,复杂就说屏坏了

网友:
有亮线的和闪屏的你能整好了那小弟佩服

网友(点评):
亮线可以压的

网友:
很好修屏,这屏估计也用不长了
不过兄弟你这屏卖不?

网友:
我也以为修的是通病。额!

网友:
屏坏了我们都是直接换的,这方面的技术真得好好学学啊

网友:
修好了就好

网友:
换下来的能修好就赚了

网友:
我们就直接换 了    一般都没修过的

网友:
最近挺淡,闲来整整也不错。有空研究下屏抖。。

网友(点评):
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

网友:
任务栏有线可以修不?

网友:
闪屏能修好的话  就发了

网友:
慢慢来相信会有突破的

网友:
我以为 你修好闪屏了呢 修的好的话  你无敌了

网友:
专业压屏的设备不知道要多少钱

网友:
楼主好耐心不过这屏通病啊,质保期内又闪屏了怎么办呢?会不会白修退款或者被客户赖上,还是换三星屏比较保险也不贵

网友:
闪屏的WX能研究下什么原因导致的么

网友:
屏我也维修过,不过大部分都是更换,这样维屏的技术看来要跟楼主学习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