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 40装XP系统没声音怎么弄啊。急急急

楼主(2011-12-05):
我的CQ40 装了XP 系统没声音啊。原来都有的怎么弄啊求解???

网友:
本来就没声音    要打补丁的  去百度下个

网友A:
下个驱动人生 在网上解决

网友B:
把声卡驱动打上去不就有了。

网友C:
先软后硬,应该是系统问题大,不行换板换人

网友D:
要先卸载系统设备里的UAA,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E:
去HP的官网看看,有这个驱动的,XP交流区

网友F:
是 AMD的还是  INT的   这个网上下个软件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 AMD的还是  INT的   这个网上下个软件就好了

AMD 的CPU。跟这个有关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去HP的官网看看,有这个驱动的,XP交流区

HP 官网我去看了好像没啊不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先卸载系统设备里的UAA,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UAA。 什么东西啊卸载了在去官网下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软后硬,应该是系统问题大,不行换板换人

哈哈。换人。换板。我机器好的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把声卡驱动打上去不就有了。

声卡驱动我打不起啊打起也没有声音 设备管理里面看声卡驱动是出来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个驱动人生 在网上解决

我驱动精灵也试过了的啊不行的

网友:
刚刚那个大哥。说的补丁可以给个不啊谢谢

网友:
IDT声卡补丁

网友:
补丁哪里去弄啊

网友:
需要刷BIOS

网友:
IDA补丁 百度能搞到吗

网友:
官网 驱动精灵 这些都试过了我没法了

网友:
那位大哥说下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啊

网友:
百度一下应该有。

网友:
这个 要到官网下的  或者  你可以 打800电话  说下你的邮箱 他们 会给你发一份的

网友:
..............

声卡补丁

网友:
我怎么发个帖子扣了我30分 下载分啊

网友:
没人帮忙啊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谁给给我补丁啊谢谢

网友:
我刚刚问人了好像就是要个补丁、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哪里去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声卡驱动我打不起啊打起也没有声音 设备管理里面看声卡驱动是出来了的

先软后硬,先再次重装系统,实在不行查查声卡芯片类。

网友:
IDT的你去官网下载

网友:
刷bios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补丁。什么补丁啊

去网上收索下啊   要不刷BIOS     我权限太低不能发给你    我QQ  809088480   加了我发给你

网友:
有的打补丁了都没用的   必须要刷BIOS    机器刷爆了你就哭

网友:
hp 的机器就是有这问题,自己网上找找补丁(先装)和驱动(后装)

网友:
UAA  总线驱动 你装了也没有声  是顺序没有高对

网友:
两个办法 1 刷一个老版本的BIOS  2 打一个声音驱动的补丁,然后再装声卡驱动就行了,什么补丁忘记了,你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有一个挂叹号的设备。。

网友:
驱动人生专业驱动声卡的,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