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3270 重做系统 解压完后进不系统

楼主(2011-12-05):
老本子不好装系统大家都知
开头做了N次系统 装好后都是一跑滚动就死机 本以为是主板问题
但是最后试了下能进安全模式 就以为是驱动问题 就把驱动都卸了 开起重起还是一样 滚动几下就死机了
唉 不行失败了在试下重做系统吧
重装 跳过驱动
装好后终于能进系统了 高兴呀 先把驱动打上吧  那知驱动打完 一重起又是一跑滚动就死机

失败了

现能几乎能确定是驱动问题了

在重装一样跳过驱动 装好系统后进官网下驱动 重起 问题解决

网友:
装系统有时候比修机器难搞...

网友:
额  老机器就是这样的  所以说装老机器的系统一定要多报价才装

网友:
呵呵   是这样的 抓ungxit我都收50元的

网友:
换个一个XP SP2的版本试一下,

网友:
你这个还好了,有时候ACER的机器,还要把次通道的模式改成PRO才能进系统的,装了系统就要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