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12-05):
用什么软件能分区U盘
补充内容 (2012-2-26 13:26):
呵呵!用DISKGEN分吧!朋友们

网友:
先看什么主控再找相应的量产工具就可以了

网友:
简单分区的话用Windows 就可以搞定,我的电脑右键--->选"管理"--->在计算机管理中选---->后点"磁盘管理"--->选择你U盘进行分区,和硬盘一样。建多个可以启动的发区话要量产工具了

网友:
分区没有搞过,是大u盘吗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答啊?

网友:
下载个DiskGenius就可以分了
同意楼主:
5.0
Z41756571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是基本功来的啦~!楼上二位说的方法都可以~!

网友:
按照6楼指的一条路,找去吧。

网友:
用量产工具就可以分区

网友(2012-01-05):
这个是最基本的了啊 你要在不回就没辙了啊 楼上的可以做参考

网友:
DiskGenius这个就解决了

网友:
用这些可以份的 楼主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