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市收银机提示断网,维修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

楼主(2011-12-05):
      不知道放到这个板块合适不合适,版主可以给挪到合适的板块。谢谢。

      前两天,到社区超市修收银机,故障现象是进入收银软件后,提示断网。因为没修过收银机,以前也没接触过,根本没有维修思路,问客户说是找了个修电脑的给重新压过水晶头,没能解决问题,还说前一段时间出现过反复的现象。看到有两台收银机,问客户那台有没有问题,客户说那台机器很早就不用了,老死机,以前用时网络连接正常。观察使用的收银机网卡灯也亮,怀疑要么网络不通,要么就是网卡有问题或是设置有问题。两台收银机在一个局域网内,先把不用的那台收银机上的网线插到正用着的这台收银机上,进收银软件还是提示网络断开。
      没办法只好先查网络,超市组网是用的一台主机,通过路由连接的,现在不能刷银联卡,所以外网虽然连接但已经不用(网络到期没交网费),两台收银机用的交换机连接(一开始没发现有交换机,大意了)。超市内的网线很多,费了半天的劲,找到了收银机主网线,用网线测试仪测试一头全不通,另一头全通,估计网线有短路的地方,也没找到故障点。经客户同意,重新走网线,压好头,连接好网络(没通过交换机),开机进收银软件测试还是提示网络断开。当时郁闷坏了。还是得判断网络通不通,其他方面不懂没法下手。
      收银机装的是Win 2000,进入系统查看本地连接已经连接,试着登入路由,发现打不开登入界面,能ping通路由,进入本地连接,把IP地址改成自动捕获(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),还是登入不了路由。又跑到主机哪里试试,也登入不了路由管理界面,还是把IP改成自动捕获,还是登入不了路由。路由有问题,常规操作吧,先把路由停一会电,用主机还是没法登入路由,仔细看了组网方式,现在应该是把路由器当交换机用,所以干脆把路由器恢复一下出厂设置,不会有其他影响。再试主机能登入路由器管理界面。跑到收银机处,还是登入不了路由,网线测试也通没问题啊,难道是收银机系统有问题?只好找个笔记本试试了,笔记本很顺利的登录了路由设置界面。现在可以判断整个网络已经没问题了。这下可麻烦了,收银机系统没法弄,就算重装Win 2000咱也没法装收银软件,更别说软件设置了。而且收银软件就提示断网,其他功能都正常,客户也不会同意的,我也真不敢给他弄。
       没办法只好给客户说明情况,毕竟我没接触过收银机,更没接触过收银系统(这一点提前给客户说明了),让客户找软件售后给看看,客户同意了。费了3个多小时的维修以故障没能修复告终。只能收取换网线的成本费,5555555555555,白忙活了,算是学习吧。
       第二天,客户又给我打电话,说是找软件售后,弄好了,让我有时间过去看一下老死机的那台收银机。我顺便问了句是哪里的问题,客户给我说是因为IP地址丢了原因。当时听完郁闷的我啊,就是上面我说的犯了个大错误,登入不了路由,把IP地址改成自动捕获,路由登入成功,又没给分配固定IP。结果就是造成故障没能修复,钱没挣到。真是隔行如隔山啊。
             昨天给客户看了那台老死机的收银机,也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,进系统都挺正常,等了大约20多分钟的样子,发现显示器无显示了,重新开机也没问题,想了想是不是电源管理内的自动关闭显示器项没关闭的问题,认为是死机,进系统关闭电源管理内的20分钟关闭显示器项。现在正测试呢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。另外又把两台收银机都连接入网,也没给结账。修的过程中还出现个小插曲,就是弄好了试机器的时候突然发现键盘不能用了,汗,拆下键盘一看是水晶头连接的,顺着线找了找没发现异常,看看正用着的那台发现主机键盘插口插着线,把故障机也仔细看了遍,终于找到一个空头,插上试试,键盘OK了,哎就是弄不明白是什么原理。知道的太少了。我估计是搬动收银机的时候给拽掉了。
      有懂收银系统,收银机组网的朋友,给大家介绍介绍基本的知识,经验教训什么的。谢谢了。另外收银机是不是组网必须使用固定IP啊,我这次的维修经历说明得用固定IP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局域网当然要用固定IP啦,不然怎么通信。不过用路由器的DHCP自动分配IP应该也可以,只是一般收银机不会用路由都是使用交换机,主机固定IP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必须给主机和收银机分配固定IP吗?路由默认DHCP自动分配IP,我这次遇到的是路由器外网不通相当于交换机再使用。

网友A:
你重作网线是对的,只是没设IP.---是这样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重作网线是对的,只是没设IP.---是这样吧?

是这个意思啊。都是网络通了后,收银软件任然提示网络断开闹的。怎么说呢,大意也好,知识缺少也好。总之是个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