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国外945的板子开机就掉电什么原因?请教高手!

楼主(2011-12-05):
惠普国外945的板子开机就掉电什么原因?请教高手!

网友:
这是HP板的通病,电压保护了(少件,撞件也会,BIOS资料没有也会掉电,一闪就掉了),你用示波器量各主可电压,在触发开关的一瞬间看有没有电压出来,没有表示这个电压有问题将它修好,重复这动做将没有出来的电压修好。当然没有复位,没有时钟也会这样,想办法修好。

网友A:
额  这也太空泛了吧  能帮你的只有神了

网友:
谢谢 您的分析。我研究研究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  这也太空泛了吧  能帮你的只有神了

你说的 也有道理,我提供的线索太少了哈。

网友:
慢慢搞吧,

网友:
刚才我又测了一下 供电都是正常的 。您还有别的思路吗。 谢谢。
顺便说一下我先有的工具只有万用表、可调电源够用吗。(呵呵不好意思小弟刚刚开张没敢铺设太多)

网友B:
啊,普通的万用表吗,可调电源(板的漏电流大不)?这我也不好说啊,修板只有三招,电压,复位,时钟,你这还不太清楚啊。

网友:
是啊,掉电,不拔电源的情况下,能开机是少电压,不能开机的话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啊,普通的万用表吗,可调电源(板的漏电流大不)?这我也不好说啊,修板只有三招,电压,复位,时钟,你这还 ...

已经搞定了,谢谢。 是有个电感须接了,时好时坏的。

网友C:
楼主说下哪个电感

网友:
呵呵,恭喜,HP的板就这样,有一点问题都会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下哪个电感

cpu的。可能是人为的 ,做的非常隐秘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。在板子上的编号忘了,现在本已经被客户拿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