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 不开机修复

楼主(2011-12-05):
DELL D620 不开机修复
板号:LA-2792P
故障现象:待机电流0.3A左右,按开机键3-5秒电流变为0.00A
排除:通过可调电源显示分析,机器内部轻微短路,当按下开关键之后,机器保护,切断了保护隔离电路的输出。
        拆机。。
       插电检测系统单元供电芯片MAX8734A  轻微发烫!无+3.3V_ALW 与+5V_ALW待机电压。

切断电源检测,MAX 8734A   25pin   +3.3v_ALW短路,用排除法一次排除+3.3V_ALW所供给的负载,发现短路由EC-SMSC 5018内部供电模块击穿造成的,拆除后,从料板拆下更换后,OK。该机修复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明淅,挺好的经验

网友:
看一下,下了功夫

网友:
一针见血啊

网友:
排除故障速度真不是盖得。。

网友(2012-09-17):
呵呵。修得不错。短路是全短吗?对地多少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