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210-1051TU(N450) ,0.02A,不加电,ECRST不正常,请教KB3926QF工作条件

楼主(2011-12-05):
此机接件时无待机
测试VIN正常,测试3V 5v对地短路,取下3v 5v供电芯片和EC KB3926QF后正常。
换上新的供电芯片和EC,3V 5V顺利产生,0.02A.按开关不加电,测试开关有3.3v
查工作时序

S5_ON没有

测EC RST :

低电平,不正常。EC 3V正常,晶振1.63v  1.24v  应该是对的吧
再换一个EC,还是如此,郁闷中,不知和BIOS有关没,这个bios是winbord 2M的,我的垃圾编程器刷不了。
现在我该查那方面?谢谢 NM6-Annika-B

网友:
这个看图纸还接其它地方的

网友:
撬起37脚,有电压EC坏,无电压查RC延时电路

网友:
应该跟BIOS程序没关系吧

网友:
pwrbtn有无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