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A780L-RL到LOGO就反复重启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接到块梅捷的主板跑到LOGO就重启。不插内存就不会。电压都正常。IO也换过了。客户是用着突然蓝屏就这样了的。各位大虾指点下

网友:
不接硬盘也这样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加热BGA就好了.

网友:
BIOS刷过。准备做BGA了、

网友:
哈哈。修好了。跟大家一起分享下。我做了BGA情况一样。无赖打算放弃了。我就接上键盘试试能不能进BIOS结果真进BIOS了。也不重启了。于是把时间改了又重启。故障依旧。想了想每次都是到LOGO就重启。于是进bios把LOGO禁掉了。在重启。搞定。顺利通过。装机。测试。OK

网友:
支持先bios,不行的话,就要bga桥了

网友:
还可以的话下次遇到可以尝试

网友:
可以重做系统试试,有的系统有问题也是这样重启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大多是BIOS问题.还有是一些外设接口也会卡logo.

网友:
不插内存还能看见LOGO?你这是神马主板啊,那你这样还是BIOS问题哇,好多人在说系统问题,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来这里混分的,主板LOGO跟系统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我指的是不插内存就不会重启。

网友:
估计就是BLOS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啊

网友:
..楼主BIOS怎么屏蔽LOGO啊

网友:
关掉LOGO就好了啊  第一次遇见  估计还是BIOS 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