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6电池与电源不能同时用

楼主(2011-12-05):
前二天接到一台东芝m206的机器,问题为电池和电源不能同时用。有电池的情况下插上电源会掉电。看到师兄在cpu座附近加了二个330的电容然后就好了。不明白是为什么,请大虾们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这是东芝通病,有很多关于这个的帖子,你可以搜一下。

网友:
cpu电路的问题   大电容漏电了  用电池的时候是降频使用的  电池电压不高

网友:
NEC电容在长期高温,会导致滤波不良

网友:
是通病,还有很多现象都与此电容有关

网友:
已经是很久的NEC  电容回的问题了 通病的

网友:
奥  这样啊    有谁能列出具体型号啊?

网友:
东芝M200系列和L200系列都有这通病,前天修了一台七喜V425的也是CPU大电容问题,开机用一下会死机

网友:
把后面大电容拆掉,我一般并6个330电容,

网友:
这个在网络上发过很多帖了,是通病。只要是用这种大电容的,直接就给它加上两三个330的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