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KAV10 开机不显示 简单修复

楼主(2011-12-05):
宏基KAV10开机不显示
板号:LA-4781P
故障现象:开机内屏不显,外接显示器正常
检修:接机后,依以往经验判断,无外乎 液晶屏、屏线、主板、显卡
   拆机换屏测试,故障依旧。。。
   测屏线,发现+LCDVDD、LVDS_A1两根线短路

拔掉屏线,测主板接口,阻值正常,然后订屏线。。。
3天后,屏线到了,装上,测机。。仍然不显示。。。
汗。。
再次测量各接口阻值均正常,但 LCDVDD测得电压1.2V,完全不正常。。查上级供电。。。

Q5 为P沟道管子,G极控制端条件满足,但是输出电压偏低,无外乎Q5损坏,拆下,汗、。。。管子底部都烧糊了。。
更换后,开机,哈。。屏亮了。。测机1天,通知客户取机!
由此可以断定,是客户屏线损坏,曾反复开机,导致Q5因输出端电流过大超出本身承载范围而损坏

网友:
楼主测到屏线坏了,为什么不量一下屏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呢

网友:
这是个好经验哟。

网友:
额  技术还是比较到位了啊   只是没有太多的一波三折啊

网友:
LZ  不错  修复了   收了多少大洋啊?

网友A:
180块,等于是卖了一根屏线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是清晰的,但是就是没有仔细的测试,如果仔细的测试,这个问题楼主应该几分钟后搞定本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80块,等于是卖了一根屏线啊

个卖的不是屏线,是技术。

技术180,屏线和管子白送。

网友:
最后的总结很好呀!对我们这些莱鸟很有帮助呀!

网友:
+LCDVDD、LVDS_A1两根线短路
没把屏幕烧了?

网友(2012-09-17):
这种情况遇到的是比较多了,也相对比较简单好修。楼主定得不错。赞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