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主板要从哪下手?

楼主(2011-12-05):
机子症壮为一通电运行3秒自动断电。然后自动通电再断电,如此一直重复。

将主板cpu 内存等全拆了,只一块裸板了还是这样子。

网友:
老大   测试一下各方面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!  还有复位和开机脚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描述的不精确!很多可能性....

网友:
我也是 有台这样的 修不出来。 感觉是哪里有短路。 我大电压 OK 复位都出来了  跟你一样把CPU 内存 取了还是掉 也能等解决

网友:
先清下CMOS看,清了CMOS应该不会自动加电了.然后在触发开关...赶快用表量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,记得要上CPU....应该不是短路,多半是主板哪的供电没出来。

网友:
强行通电.测一下北乔旁边的MOS管看是不是有电压被压低了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   开机电路  应该某个元件   性能不良 导致   开机与关机   中间值   随着温度导致阻值变大变小

网友:
CPU供电短路没 桥内存的等供电多少 说详细点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短路吧,你试一下把奔四接口拔掉通电试一下,如果不会再断电的话,量一下CPU左边的MOIS管,多半是他们之中有短路的

网友:
短路最哟可能了  查一查那里有短

网友:
长城电源的通病吖。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信息太少,可能性比较我多,比如自检内存也会出现上述现象的

网友:
太多可能性啦

网友:
10分钟前刚修好这样的主板,内存重插,先bios放电,下然后刷下bios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