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T42解密资料

楼主(2011-12-05):
IBM T42进不了BIOS  然后被锁,那位大侠有解密资料给传一份谢谢拉

网友:
找块料板换码片

网友:
有编程器 就是找不到资料

网友:
换个密码芯片不就行了 又不费事儿

网友:
论谈上有啊,24F08,是不是你收错了!有人也叫是码片

网友:
别找了。。找个 料板或者同样的密码芯片 换了吧。。上次 我搞半天 没搞定 最后还是换了。郁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