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K45C进水机艰难维修

楼主(2011-12-05):
清华同方K45C进水机,板号:640/TY040 MB VER:0.4,集成显卡,接电流表无电流反应,按开关也无反应,拆机,触摸板位置进水严重,看起来进水很久没用的样子,先洗板水洗干净,凉会,接电还是一样无反应,测3.3V 5V,没有出来,待机芯片用的MAX8744E,21脚VIN有20V电压,20脚LDO5无输出, 割断20脚,再测还是无输出,对地阻值正常,看来MAX8744E工作条件没有建立,这个芯片要输出LDO电压,除了要有供电还要有一个开启信号,测4脚SHDN#为0V,此脚正常应该为一高电平,查图纸,此信号由ADPOUT+经R380和R378分压得来, 在板上找到R385,R385两端都为19.8V,不对啊,分压后不可能为这个电压,再看R378板上已经没有了,看来是进水时间长腐蚀掉了,找个1K的电阻补上,通电电流大短,赶紧关掉可调电源,3.3V输出电感L93已经对地短路,板上实测为Q67击穿, 换掉再加电,还是大短,拆旧L93,一端阻值正常,一端对地短路,加电压烧吧,高了个3V烧出Q73和C475严重发烫,换掉,再焊上L93,上电不短了,量再测MAX8744的4脚有12.39V电压,20脚的LDO5也正常输出5V,此时PMU3V PMU5V已经正常输出,但电流为0.13,有点高,摸了下,EC轻微发热,估计坏了,拆了EC电流正常了,不管,先订个EC(PMX-00F)回来再说,第二天PMX-00F到手,开心了,我订了2个,卖家发了4个,立马换上,电流为0,PMU3V PMU5V正常,以为好了,赶紧上电,按下开关一点反应没有,难道发过来的EC有问题,再换一个,还是没反应,还有问题,再查,开关上有3.3V按开关也能变成0V,开关没坏,呵呵,开关SW1的POWSW#经D9C转换成MAINSW#送给EC的94脚做为触发信号: 实测EC的94脚也有3.3-0-3.3的跳变,直接测EC有没有输出给南桥的信号,结果找到EC的74脚和80脚,(我也不确定是哪个,这里还请高人给我解释一下到底哪个是EC发出给南桥的触发信号),两个都量一量吧,D37和D11上都有电压变化, 先认为EC发出给南桥的信号是正常的吧,查南桥有1.5V 1.05V供电,用示波器测南桥32.768没波形,这机用的台机晶振,找套换上,波开出来了,上电吧,电流直接上到0.4,看来哪还有问题,电流0.4看样子像CPU没过,换个CPU还是一样,测CPU电压已经出来,为1.13V,上假负载吧,CPURST和PG都没有,再量PLTRST,也没出来,纠结了,是不是进水南桥也坏了,换个试试,换完还是一样,PG应该是先出来的,为什么没有呢,看看图纸,这机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EN_CLK信号经Q24转换成VR_PWRGD_CLKEN给南桥做为第一个PWROK信号, 测这个信号有,另一个PWROK信号由EC发出的MPWROK提供, 量EC的66脚MPWROK电压为0,问题就在这了,MPWOK是由3VDDM经过R35上拉得来,量3VDDM正常,R35另一端只有0.9V, 打EC66脚阻值对地667,正常啊,取掉EC的66脚连的0殴电阻R44,R35的两端都有3.3V出来了,只有两种可能,要不EC拉低,要不板层漏电,先换个EC吧,换上EC接上R44还是一样,挑EC的66脚,不取R44,量66脚焊盘这端有3.3V,看来不是板层漏电,还是EC的事,又换了个EC,这下输出正常了,电流也上到0.7几后回落到0.6几,上内存,接显示屏,亮机,故障排除,收工。补卖芯片子的害死了,4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好的,第一个怕是风枪吹坏了,后面都没敢用风枪,直接用烙铁上的。以上问题还请高手给指点下,谢谢。

附些机图纸:

网友:
楼主还是走了点弯路啊,冤枉了南桥

网友:
8744  LDO信号的时候,应该先查 SHDN的!当然,楼主还是相当用心的,值得学习!对了,不行换个上家买芯片吧,忒耽误事了。。呵呵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,没得话说,虽然走了弯路,但思路很清晰,什么时候也能像楼主把时序摸得这么熟就好了

网友:
时序很重要,一定要像前辈们致敬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兄弟要再接再历。。

网友:
兄弟们给我解答下红色部分的问题啊

网友:
PM_RI#发给南桥的SYS部分 应该就是相当于PWRBTN。至于EC_SCI#见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4469

网友:
还好,两个IO给发了四个,四个只有一个是好的,看来卖家也不傻

网友:
原以为占便宜了  其实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焊的时候温度太高了,吹坏了。

网友(2012-09-17):
小哥,你第一步走错了吧,芯片首先查供电,再查SHDN。你怎么还去弄那个VL脚呢?对芯片的工作时序不熟悉?不过最终修出来了还是挺好的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