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

楼主(2011-12-05):
接一客户的旭日125,来时不开机,有待机。在别家修过。
首先查了下1999的pg,只有0.3v。初尝修机,以为是被拉低的,把1999给拔了,测阻值起来了,通电,短路,心想什么都没干,怎么会短路呢,再插还是短路,这下傻眼了,开始排短路,最终取下3v的上下管(复合),不短了。最后问师傅,原来不能随便拔供电芯片就通电。真郁闷,还没开始修呢,首先排了半小时的短路。
此机最后由师傅修好。拔了南桥,师傅说可能跟我拔1999有关。哎,真是血的教训啊!希望跟我一样的新手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

网友:
呵,呵,我也没怎么修过笔记本,这个我还是很注意的,这种芯片焊接的时候宁愿空连锡也不愿空焊,尤其是G极

网友:
MOS管有个结电容的,你没上控制芯片,主板有静电,相当给他结电容充电了,MOS会瞬间导通的,公共电压直接到后面的电路,常见SB挂掉多

网友:
恩 血的教训  呵呵 要注意呀

网友:
我的天要是拔了EC加电就不用修了

网友:
125的南桥最愿意坏了 我修好几个

网友:
额   没把南桥搞挂不错了

网友:
刚接触是有点乱乱的。以后要多小心

网友:
拆电源芯片不能通电吧,会悲剧的,烧很多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