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

楼主(2011-12-05):
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F41A的子机,,独显的,拿来时是不显,心想是显卡的问题,折机把显卡拿下来,放到箱子里烤了一天,今天拿出来做显卡,可做了几次,,都是电流跑到1.78左右,屏就白了,换个屏,还是一样白的,谁有遇到过这样的事?高手请指点一样,,不想换显卡来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补冲一下,,外接没显。

网友:
用风枪200多度,吹一下显卡,摸显卡手能抗得住,加电测试一下,能显示就是显卡虚焊问题

网友:
我放在BGA上面,260度都来了,,不是虚汗问题

网友:
都做过了,换一个试试吧,我刚只看你你不想换显卡

网友:
不排除你换得显卡问题

网友:
会不是屏线断了啊。测试一下啊

网友:
换改良的显卡呗

网友:
插槽虚汗了吧~!

网友:
换升级版的显卡吧

网友:
应该是屏供电没出来,你查下显卡板上的这几个管子有没有坏,这几个很容易坏吗,前两天就修了F41 也是这种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外接事不显的,应该进了系统才能切换出外显来的

网友:
我接的这个机器 开机有跳变  两次 就不动了 电流1.2这个样子  不插内存 只到0.9几这个样子 不跳了 判断显卡   拆显卡原机 630   换631 后装机不亮  有两次跳变 电流到1.2 停  么有办法量 64对耦合电容没有问题  换一个630 上去 不亮故障一样 并且电流也一样 没办法  继续换一个还是一样  没有办法  有高人指点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