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205花屏、死机、蓝屏,北桥加焊过了,不知道怎么修了,

楼主(2011-12-05):
东芝L205花屏、死机、蓝屏,北桥加焊过了,不知道怎么修了,

网友:
我记得M200系列,花屏是加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,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

网友(点评):
第一次听说M200花屏也是CPU供电,学习了,请问你玩热血江湖???

网友:
这是集成Intel GMA X3100显示芯片吧,动态划分内存,先检查内存槽和条子,不要动不动就加焊SB芯片。

网友:
恩 先看看有没有 NEC 的电容  有的话 就恭喜你了

网友:
  没有NEC电容的吗|

网友:
这个 兄弟 估计论坛少来  电容问题啦 你下次要注意  先别急着做桥

网友:
东芝的一般NEC电容坏了,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奥  想起来了    又一次我也 干桥啦

网友:
NEC,好恐怖啊

网友:
我咋一台没有碰到啊。。。

网友:
ACER的也有一款机也是因为这个电容出问题的哦。

网友:
换NEC电容别老是三把斧!板子都北加焊烂了!

网友:
重新植球再焊

网友:
上次换了个原装大电容。 时不时还要花屏。  结果改了六个330的上去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花

网友:
大电容引起的问题很多

网友:
对头,先干桥可能会把桥干挂了,造成二次故障就难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