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SD2-VM 跑D4

楼主(2011-12-05):
一块华硕P5SD2-VM  上假负载,四大供电正常,时钟0.36V正常,复位正常,PG正常,DEBUG卡跑D54 ,刷BIOS,故障依旧,压北桥压CPU座,无明显变化,内存为单独时钟芯片 ICS9P935AFAL 6个时钟全为0,请教各位老师这个芯片的工作先决条件有哪些?

网友:
查到内存时钟芯片PDF 9脚CLK-INT 0V,跑线路进北桥, 10脚 CLK-INC 为1.89,17脚FB-OUT 18脚FB-OUT 0V,19 SCLK 20 SDATA 为3.3V,看样子可能北桥有信号虚了,实在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时序。

网友:
当然要先看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四大供电是正常的

查时钟供电和在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一个开启信号,名字我说不上来,见了认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