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 DC接口 接20V输出25.8V 单测线 正常吗

楼主(2011-12-05):
今天收到一个SL400 机器,开始不加电一点电流也没有 拆开后发先DC接口的保险掉了 跟他相连的场管短了 都换了后 量下电压 24.5可以加电,心想 正常吧?有点偏高是吧? 但屏不显 外接显示都正常 拆屏看了 是lED屏 带高压板的。高压板芯片起了个小点。 我把DC头 单独测了下 接上20V 输出却又到了25.8V了? 是不是DC接口有问题啊?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说得不清楚  你单独测试过的你电源头么  你的万用表 电池电压低的话  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不争取饿的  会偏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