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大师的一次误报

楼主(2011-12-05):
一台华硕笔记本,前面有人飞了一条线,把风扇改长转了。但我发现机子温度很低,似乎没有改长转的必要。为了验证,装了一个鲁大师,测得主板温度很高,鲁大师发出了驴叫一样的报警声,而且主板温度一直恒定在86度,跑一遍3DMARK03也是如此。又装了一个EVEREST,测得主板温度只有30几度,这就对了。将飞线取掉。

网友:
表示进BLOS里查看温度才是王道

网友:
去掉飞线干么...竟然以前改了,不是有原因的啊.
在CMOS下看的要准确些,自己感觉应该更准确。

网友(2012-03-04):
我这有两块板子都是这样,主板误报cup80度以上,但是拆下cup温度不高呀,放手里也不烫手最多30——40的样子,我是菜鸟还在郁闷中……

网友:
这种现象我也见过,属于bios程序错误。

网友:
鲁大师的东东就和优化大师一样   仅供参考

网友:
鲁大娘的东西真坑爹,建议bios测温为准

网友:
鲁大师和驱动人生检测的硬件有误差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简直是坑爹呢

网友:
去掉那根线   风扇的寿命会长很多

网友:
鲁大师现在越来越垃圾了。

网友:
鲁大师的风评真不好

网友:
现在用鲁大师的不多了,以前叫windows时用户很多

网友:
鲁大师也只是个检测软件,没必要全信。对了,它以前的名字好像叫优化大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