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点流过大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一台ASUS上网本,EPC 900AX的,拿来时候是不上电,打开发现隔离保护的二极管烧了,换过之后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用了两天适配器给烧了,拿来发现充电电流特别大,有四点多A,适配器只有2,5A。现在本子也没拆呢,想问下会是充放电电路哪一点出的问题,检测,还是回路,找个目标点好下手,望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打开机看看 应有特别热的损坏元件  换掉

网友:
适配器都烧掉了, 短路点应该很明显, 不带电池电流大吗

网友:
是不是插上可调电源后,显示电流很高啊,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是放电MOS管坏了

网友:
查查图纸,看看隔离保护那一块的MOS管吧,一般应该是管才能出现这么大的电流····

网友:
查了下应该是芯片的问题,过流了但不保护,检测电路不正常,MB39A132,这个芯片有代换的吗

网友:
查下充电电压产生电路的上部MOS管

网友:
同意4楼的观点,是电池放电的场管坏了,短路了。19V电压直接过此场管到电池上了。正常的情况,这个场管在插19V时应该是关闭的状态。小心爆电池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