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-hp 540花屏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机器一开始不过内存。。换下内存OK了。。。。然后开机到windows xp 下一个界面花屏。。换一个内存插槽插上开机都OK了。。。请教内存的问题能否导致花屏,,还是显卡空焊了导致的不稳定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可能导致屏的。。

网友:
集成显卡的话   花瓶的话 一般都是内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