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5):
华硕f80c换屏后不认屏。。。屏换的是原型号的!新屏也试了是好的!就是不亮,有开机声音,把坏的屏装上就可以亮!有遇到的吗???????
华硕

网友:
果断更换码片。

网友:
在原来的屏上吧码片换过来就好了

网友:
华硕的也由码片啊?我知道dell的有啊

网友:
把码片换了吧 DELL也有这样发的 不换点不亮的

网友:
我刚看了下!原来的我的新屏的低分屏 原装的是高分屏。。。。。。。可以改吗》有改过的吗?帮我下谢谢!高分屏太贵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