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联电阻分压的一些个人见解

楼主(2011-12-05):
只是一些理解,有可能是错的,欢迎纠错
看了一些串联分压的计算方法,有的说这里Vout=R1/(R1+R2)*U原
有的说Vout=R2/(R1+R2)*U原
那究竟是R1占的百分比 还是R2呢,其实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

我是根据欧姆定律来的
在串联电路中:
I=U/R
I=I1=I2
R总=R1+R2

则此时这个电路中的电流是 I=U/(R1+R2)=19/274KΩ=0.0693430656934307(mA)
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,电路中想要分压,那么电阻的一端需接地形成回路.
此时19V电压流过R1电阻并没有降压,因为R1一段接的是R2,而不是地.
最终分压的多少是取决于R2的电阻
所以得出:R2电阻的电压等于0.0693430656934307(mA)*174=12.0V

网友(点评):
你测输出端电压时,电压表并哪个电阻就是哪个电阻占的百分比

网友A:
电阻该小了,电流是会变大的,所以电阻的功率要加大的

网友:
做分析是用的到,实际上手...........

网友:
在本站找一个串联电阻分压计算自己看下就行,应为68.45426V

网友(点评):
只知其果,不知其因。19V R1 100K R2 174K 2个电阻分压得到68.45V?R2除(R1+R2)XVCC=VOUT 174÷274×19=12.06

网友(点评):
只知其果,不知其因。19V R1 100K R2 174K 2个电阻分压得到68.45V?R2除(R1+R2)XVCC=VOUT 174÷274×19=12.06

网友:
这个应该很好求解啊。从R2来看,一边接地为0V,R2阻值大于R1。所以Vout电压肯定大于19/2=9.5。随便算一下。I=U/R=19/(100+174)        所以Vout=I*R2=(19/(100+174))*R2=19*174/(100+174)=12.066v

网友:
初中二年级物理知识,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懂这个?

网友:
哎,不懂的人多的是来

网友:
物理课在睡觉

网友:
基础中的基础呀!这问题最好别在这里交流了。

网友B:
一般默认以地为0电位参考点,分压输出端也默以地分参考点,所以就以接地的电阻为准。至于谁比谁不重要,要看你选择的参考点来决定。

网友:
    回家好好看看书,用自己的方法来理解,会懂得@

网友:
额  上课学的全还老师了 悲剧

网友(2015-01-25):
引用 网友A:
电阻该小了,电流是会变大的,所以电阻的功率要加大的

电阻串联总阻值应该是会变大,19V工作电流值保持不变。

网友:
有相关计算软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默认以地为0电位参考点,分压输出端也默以地分参考点,所以就以接地的电阻为准。至于谁比谁不重要,要 ...

嗯,这里19V经过两个电阻R1 100K和R2 174K串联分压得到的12V,也可以理解成基准参考电压。

网友:
很明显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............

网友:
讨论这个没什么用吧

网友:
楼主 ,笔记本维修 好像  用的 很简单的 串联  吧。
霍尔定理  我现在 也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实中最喜欢上体育课。所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