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的W520主板四条内存槽非I7CPU不能HOLD住?

楼主(2011-12-05):
手上有几块W520主板在修,但有些只有两条内存槽(上下各一条),而有些却有四条内存槽(上下各两条),两条内存槽的主板用I5的CPU可以亮机,而四条内存槽的主板却反复加电掉电到0.8A左右,我现在怀疑这种四条内存槽的主板是不是非要I7的CPU才可以亮机?由于手上没有I7的CPU可以试机,也没有接到I7的机器在修,淘宝查了一下I7的CPU在二千元左右,没办法只好发贴求助,有修过W520机器的是否非要I7的CPU?
I7的针角数是1366 I5和I3都是1156.我数两种主板的CPU座引脚数目是一样多的,在点位图上看引脚最大数值是989.

网友:
没有这样的机器来修,帮不到楼主了。。。

网友:
上他原来的cpu是怎么样啊

网友(点评):
我没修机器,是修主板。

网友:
你用I5的CPU每个槽都试了吗,I7 跟I5的U还是有点差别的,

网友:
高级货色啊,不过这种东西最好还是刷刷bios更健康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有好几块不可能都是是BIOS问题吧

网友:
高级货色,建议多查查 在动手

网友:
板子太牛了   没搞过

网友(2017-10-20):
四根内存槽那这机器应该还是不错的,我也想买一台来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上他原来的cpu是怎么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