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G61(国外的型号)开机瞬间掉电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惠普G61(国外的型号)开机瞬间掉电。电压已测加电的瞬间所有供电都已正常输出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(我现有工具:电流表、万用表、)这工具能解决此问题吗?如果不可以还需要什么工具?

网友:
这种板要用原装电源的,第一次开机会触发掉电的,十秒左右会自动重启就好了

网友A:
我现在用的是现在有的HP的电源头代检测的那种,但没发现有重启的迹象啊。客户的电源到的确是坏了。谢谢您的回复。

网友:
HP的电源头子,,必须要是检测头子才能用。。

网友:
是的 HP的机器做的很恶心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用的是现在有的HP的电源头代检测的那种,但没发现有重启的迹象啊。客户的电源到的确是坏了。谢谢您 ...

去找个原装电源吧!!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,买的那些HP检测头中间电压有一些不对的也会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找个原装电源吧!!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,买的那些HP检测头中间电压有一些不对的也会掉电的

好的 我找一个 试试吧。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个电源头是我后借的,试了 一下还是不行,所以我就没往哪方面想了。 谢谢您的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