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航嘉静音王电源 要先插上电源线 等会才能开机 是辅助出问题了吗?

楼主(2011-12-05):
一航嘉静音王电源  要先插上电源线 等会才能开机  是辅助出问题了吗?

网友:
断电 等会再插上 开机没反应  等几分钟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是辅助部分的滤波电容的问题。。换了就OK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充电放电能力不行了的原因  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

网友:
上面说的很清楚了,还一个,你刚插上,量下5VSB有多少 就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