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无闪护眼灯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所用材料:带灯架双灯管一根(坏屏上拆到)、磁钢片一个(坏硬盘里拆到)、小磁钢条一个(坏本本上翻盖里拆到)、双灯高压板一块(买个质量做工好点的以防被电到)、19V电源一只。

接好线用高温胶带绑好纯缘,高压板绑上磁钢片吸在维修铁架上,灯管条绑上小磁柱吸在铁架上。插电即亮,开关都省了。
效果非常好,无闪烁暖色光,相当护眼。这玩意买成品怕得两三百块呢(以前用的护眼台灯花了我150元,灯管坏了配不到)。
最后来个物写:吸在磁钢片上的工具。

补充内容 (2011-12-6 09:39):
补充下:液晶灯管色温在6000K~9000K,实测光线感觉与我原来护眼灯(4400K三基色暖光灯)不相上下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光线,修本的时候,应该挺好

网友:
看上去感觉光亮好像还是比较弱但是柔和度不错,现在维修台的灯光好多都是问题,长时间工作眼睛真的很累

网友:
很不错马上动手仿制

网友:
相片拍得不好,实际很亮的,比日光灯管亮一些。

网友:
说干就干,马上搞一个试试看,呵呵

网友A:
我这个更好   自制的LED台灯

ebo
这个和我的一样,是笔记本里的LED灯条,非常好用耐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更好   自制的LED台灯

普通LED并不护眼,三基色LED灯泡相当贵。

网友:
可以回去弄一个试试,我用的是普通灯管

网友:
我买的护眼灯怎么只要60块呀

网友(点评):
你强,不过根据维修的需要,细长条状灯更合适维修用,嘿嘿。

网友:
这个灯不错。。保护眼睛的哈

网友:
最好购买暖光的LED制作,冷光比较刺眼,液晶灯管感觉也是很亮。

网友:
我用的4灯管的LED,很不错

网友:
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更好   自制的LED台灯

楼主的灯好,你这个也不错,我有这样一个灯坏了灯管,正好改造

网友:
最好暖光,舒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