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1 刷完BIOS不定时重启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  前些天接了I5独显的CQ41机子,来时现象是不显示,但是电流走向正常,觉得是BIOS的问题就刷了下BIOS,刷完亮机,以为好了,结果第2天考机的时候过会就重启,又换了几个BIOS,但都是I3的,弄玩现象都一样,不知道那为大师修过,来救救小弟。

补充内容 (2011-12-6 15:30):
  对了,显卡重置过。。刚来直接干的显卡,而且他的机子温度巨高,我加玩铜片还点 ,但还是重启

网友:
过大概半个钟头就重启。,重启后一起都正常。

网友:
没有人遇到过吗?难道又是无解???

网友:
I5的好像还没有过保哦
看看是不是温度高重启啊?

网友:
这个好像买的早已经过保了,温度挺高的,我有给他加了几个铜片,风扇常转,开完机子什么也不干,过个20来分钟就重启了。。

网友A:
换个适配器用用看呢?

网友B:
这个故障很难讲,给你个建议。。。建议检查一下cpu核心的开启信号电压是否正常?曾经修过几片V星的台式机不定时重启的。。。把所有的供电尤其是cpu核心用示波器打一下看是否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适配器用用看呢?

换过试过了。。没有用啊。。55555 你说咱这学徒,修个机子容易吗?刚弄亮又来这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适配器用用看呢?

换过试过了。。没有用啊。。55555 你说咱这学徒,修个机子容易吗?刚弄亮又来这重启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故障很难讲,给你个建议。。。建议检查一下cpu核心的开启信号电压是否正常?曾经修过几片V星的台式机不 ...

额。。。怎么量啊,我刚学没多久不知道, CPU核心电压 测那里?

网友:
我怎么觉得像是显卡没做好啊

网友:
基本上是散热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