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E进水 简单修复一例

楼主(2011-12-05):
R51E进水 修复一例
故障现象:不开机
检修:接机后,插可调直流电源,待机电流0.00A,保护隔离电路故障。打开图纸。。

Q34无输出,4pin为持续高电位,工作条件不满足。而后检查-PWRSHUTDOWN、VCC3SW均为低电位,固TB62506没有正常输出VCC3SW,查工作条件

57pin   34pin TSU_VREGIN16均为16V, 54pin TSU_BAT_VOLT为0V,正常应为5V左右。检测发现R522  2M电阻损坏造成断路。。。更换后。。。保护隔离电路工作正常,机器可以触发。。
插内存、屏、开机测试,屏幕不亮。。。汗。。。。插诊断卡,不跑码。。晕。。。
仔细查看图纸,发现。。
南桥内部的VCCRTC,是由CMOS电池提供的,主板上的VCC3M与VCCRTC之间的D2004没有装,也就是说这台机器不插CMOS电池机器不跑码。。。
插上电池,开机,。。还是一样。。。咋地啦呀。。。晕哉。。。上趟厕所,回来继续。。
用万用表测CMOS电池座,有3.3V电压,说明电池有电,哈哈。。。故障找到了。。R2192    1pin接南桥端低电位,测对地阻值,发现只有0.8欧,南桥短路啦。。。换。。。上BGA。。拆。。焊。。
上电测机。。OK。。ThinkPad的LOGO终于出现啦。。测机1天,没问题,通知客户取机。。哈哈

网友:
修过一台一样的机,联想C466,也是RTCVCC短路,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