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 2055d的故障

楼主(2011-12-05):
hp p2055的打印机,打印时经过硒鼓了 到电影部分就停下来了 这是啥原因呢?请给我大侠指点了,谢谢。
打印机

网友:
有可能是出纸传感器问题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哈哈。。我笑了。。应该是定影膜打滑的原因吧。要不就是定影里有碎纸的原因。哈哈

网友:
那就把定影拆了看看。膜碎了就换膜,膜没碎那就是换膜的时候润滑硅脂抹少了,在陶瓷片上抹点润滑硅脂

网友:
恩 好的 我在去看看吧!谢谢给位指导

网友:
检查出纸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