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300p

楼主(2011-12-05):
原13009两个坏,用两个13007换的,绿线输出只有2.3v滤波电容大的是146v,该怎样修理,请朋友帮帮忙

网友:
你好!我也在求助这个电源问题,问题很相似,你先检查一下13009往上的输入电路有没有问题,整流二极管,滤波电容,等,我想问一下,13009对面的散热片上的最大个头的三极管 P410 STPS3045CW阻值是多少。我这个的三根腿已经全通了,好像已经坏啦

网友:
不会修电源。。

网友:
也在等待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STPS3045 3.3V整流输出管 耐压为45V 电流为30A 阻值大概100欧

网友:
查初级各个电阻,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我的电源已经修好啦,13009换得13007,就是负压有些低,你把 滤波大电容,还有旁边的电阻拆全拆下来测测,电阻是100到150欧左右,把坏的换了就好啦,我的就是这样子,电压低的电路可以顺藤摸瓜,查查,stps3045坏就是这几个引起的电源损坏,此电路比较相近就是没找到合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