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基9800GT 暗黑王者版 无供电,L6713A 难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如题:此卡现在是核心显存供电全无的,其他的5V 2.5V 1.8V 都正常,核心供电芯片是L6713A,难搞的家伙,照着PDF跑线路,

此L6713A 的32脚SS被一只0欧电阻接地了,所以它是工作在AMD供电模式的,查VID线,对照PDF,得知其正常输出电压是1.1V。

现在的问题是:17脚OUTEN 有电压3.3V ,46脚PG脚,0V,按照PDF所述,它应该是核心电压输出正常以后才会有PG电平的,但非常奇怪的是,这只脚连接到右边的一只小开关管处被断头了,(见黄色圈圈处),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去掉了颗电阻还是原来就没有的,
(这一路线是显存供电的开启信号,当核心供电正常时,PG输出一个高电平,将PQ8导通对地,PQ7无导通电压,自动转入截止,这时显存供电UP6105的7脚由原来的低电平转为高电平。开始为显存输出供电。)

L6713A无输出,20脚VSEN 是接输出端电感线圈的,三个VCC和BOOT脚都有12V电压,不知道怎么查了现在,照我推想这芯片现在应该是17脚OUTEN脚才是开启的呀,其他的32脚和46脚都不是了,恳求有修过这卡的朋友指点迷津吧,能够传些高清图片对时一下更好了。

网友:
供电部分有电路图就好修多了!

网友A:
芯片供电正常,条件都满足 无短路的话 就换个IC看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供电正常,条件都满足 无短路的话 就换个IC看看...

L6713A已经换过了

网友B:
没有图纸修电路的故障确实是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修电路的故障确实是难啊

图纸难找啊,这卡严重缩水,跑电路跑得头晕,仔细听在通电的时候,供电电感会有哨叫声,但是测量没有电压出来,驱动电压也没有,搞不明白了。

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为0.5欧,按理这应该是好的呀,怎么会有短路的哨叫声传出来??

网友C:
我告诉你吧,如果供电和EN还有VSEN都正常的话,就是说当所有信号都正常时,你按我说的做:找个一样标识的显卡供电电感换了,如果好了就说声,OK?我修到好几例都是信号供电全正常不出显卡电压的,查都查不出问题时都被我换电感搞好了!

网友D:
有可能是GPU核心虚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告诉你吧,如果供电和EN还有VSEN都正常的话,就是说当所有信号都正常时,你按我说的做:找个一样标识的显 ...

换电感也会好吗,从来没有 遇到过哦,我明天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是GPU核心虚焊。

核心对地阻值正常,VID识别也正常,即使是虚焊它也会有电压输出啊

网友:
我天天修本本这种状况不多但是超难判断出来!你要先要确定芯片供电和开启信号还有反馈是否异常还有供电的mos管!再不行换芯片,然后就换电感,还是不行就换滤波电容,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!以上是我的维修方案,对你来说只能有有所帮助但可能不是100%!

网友A:
显存供电正常吗?有的显卡是要显卡显存供电正常后才有核心电压出来的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显存供电正常吗?有的显卡是要显卡显存供电正常后才有核心电压出来的.......

怎么反过来也有,我修过的高端卡都是核心供电出来才会有显存供电的,况且照这卡跑线路也不是显存供电控制核心供电的啊?单独把显存供电改出来,核心还是没有供电的^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怎么反过来也有,我修过的高端卡都是核心供电出来才会有显存供电的,况且照这卡跑线路也不是显存供电控制 ...

我也遇到过9600的也是和你的差不多 没核心供电 修了两天还是没出来 后来换个思路 先修显存供电 显存供电出来后 核心供电也有了 主PWM芯片和你的不一样,你真的可以考虑下是不是GPU虚汗 先要排除虚汗,,你说的对地阻值有0.05欧 高端显卡一般都很低的0.02欧 说不定是段路了  在说山寨的是做的有铅 很容易虚汗的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9600的也是和你的差不多 没核心供电 修了两天还是没出来 后来换个思路 先修显存供电 显存供电出 ...

你真是个天才啊,我把显存供电控制脚抬高后,显存和核心供电都出来了
问题是现在还有哨叫声,估计是电感负载过重了,不敢试机太久就关了,可以正常显示哦……

网友:
学习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7#pid4607335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你真是个天才啊,我把显存供电控制脚抬高后,显存和核心供电都出来了
问题是现在还有哨叫声,估计是电感 ...

啸叫的话 你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修了
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主供电的电感看波形,有无杂波.....有杂波换滤波电容  无杂波换电感....修好了  说声哈  一起学习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啸叫的话 你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修了
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主供电的电感看波形,有无杂波.....有杂波换滤波电 ...

我有示波器啊,可是我怕还没探出波形,场管就烧了,现在只有一厢供电工作,很烫,难道换上去的芯片是坏的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有示波器啊,可是我怕还没探出波形,场管就烧了,现在只有一厢供电工作,很烫,难道换上去的芯片是坏的 ...

L6713A 这个芯片你要小心修啊 搞不好烧核心啊  我曾经烧过两个CPU 就是这个IC 你先把几项供电的场效应管全部拆下来 在量几项供电的上管和下管控制脚 每项供电的上管和下管控制脚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,不一样的话查下每个控制脚相连的1R0的电阻 看看阻值一样的话就是L6713A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6713A 这个芯片你要小心修啊 搞不好烧核心啊  我曾经烧过两个CPU 就是这个IC 你先把几项供电的场效应管全 ...

三个上管的对地阻值都是644,三个下管都是527,L6713A买了两颗都换过上去了,还是只有那一厢供电在工作,几秒钟就很烫了,不敢开机系统现在,烧过两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