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BOX360双红 问题。求助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冷机开机 光盘读盘半-一分钟 双红。风扇转的很快。散热片很烫。机器09年的 双65纳米的机器。

网友:
哈哈遇见熟悉的名字了我以前在微软代工工厂修了3年这玩意

网友(点评):
老兄能不能留个QQ啊 有空请教下呵呵

网友:
两红不就是过热嘛,检查下是不是散热片没装好

网友A:
拆开过了。散热片是好的。前面死机过两次然后就双红了,

网友:
双红基本是过热 换硅胶试试

网友(2015-11-11):
过热,改善散热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过了。散热片是好的。前面死机过两次然后就双红了,

求上几张拆开后的散热图片。

网友(2017-01-12):
请问双红   可以解释一下吗。。。

网友:
换散热装置试一下吧,双红就是温度过热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