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9液晶屏问题???

楼主(2011-12-05):
今 接一LG19液晶,问题是开机显示屏指示灯亮一下就熄,不断的这样,用户说,等很久才能开机,是外置供电。测了一下,电压12V正常,拆机发现高压板上一25V470uf鼓了一个包,于是就将其换下,以为行了,一开机还是那样,查驱动板上,12v,5V,3.3V,1.8V都有,高压板上12v,也有,断开屏显示白屏,指示灯也不闪了,估计是屏电路有问题,拆开屏盖,通上电听电杆有叮叮的声响,估计应该是有短路,查了几个电溶都没短路,求救哪里还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,屏保险是好的!

网友:
问题点确定在屏上了就好说.修屏..屏是什么型号.

网友:
屏型号:ht190wg1-100

网友:
这问题不像屏吧

网友:
量一下AVDD VON MLG有没电压...用手摸下IC2那个8脚有没反应

网友:
继续找屏上的电容 焊下来量

网友:
在不是屏坏的情况下  用风枪吹下屏的芯片 或驱动板的芯片应该就会好的   我遇到过很多次   都是师傅叫吹的

网友:
屏保险正常,屏电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