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报警8声

楼主(2011-12-05):
现有DELL N4010 报警8声  后也不显示,,,本人以刷了BIOS 和IO 的BIOS 现像也是一样的...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谢谢...

网友(点评):
电流怎么跳 ,

网友:
连续报警还是有间隔的?我也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待高手出现解答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有显吗,报8声是LCD没接或没认到,查一下LCD conn

网友:
屏线坏了吧

网友:
不是屏线就是显卡  这个问题戴尔的机器很多

网友(点评):
屏线也会导致报警?

网友(2012-01-05):
擦下内存  我搞定了一台  也开机报警 无显

网友:
新机器的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不上屏就报警8声

网友(点评):
不上不报吗???

网友:
屏线吧,以前修过一个上网本,,屏线的问题,,

网友:
报警8声的意思是没有找到屏幕,但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,也有可能是屏或屏线,有可能的话,量一下屏供电

网友:
外界看一下 显卡问题 极有可能

网友:
看下电流还是

网友:
这个机子   报警8声 不是显卡  就是屏线 遇到过

网友:
屏线面大

网友:
期待解决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