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1942S 求助

楼主(2011-12-05):
今天拆修一台LG液晶,型号 W1942S ,指示灯亮,22V ;5V正常;3.3V开关电压正常,无高压,灯管不亮。空载通电开机,4525GEH严重发烫,无输出。如何判定4525GEH是否烧坏?可用什么管代换?是否这个4525GEH坏引起无高压,还是高压线圈烧坏了?修过这块高压板的大侠们帮忙一下。急盼~~!

网友:
其实4525GEH可以用STU407 STU309直接代换

网友:
就是高压好像没看倒这里有修的文章,我上次一台和你差不和我情况,最近后换了板。

网友:
我是直接淘宝上买了一个一样的换上了   换上就OK了,12小时试机没问题!

网友:
就没有人修过这块高压板吗?

网友:
更换新的4525GEH,无果,头大了。难道真的是高压线圈的问题?有人修过这块板吗?上来说说吧!只有换板了吗?版主也拉看看吧!上几张这块板的图片,大家都看看吧!相机太差照得不够清楚。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有一款高压板上也有这个双MOS管啊   随便拔一个换了就好!我修过很多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不大坏吧  我遇到的都是前面电容坏了 导致把这个烧了  前面电容好的吗

网友:
无奈,换板了事。

网友:
把高压部分剪掉 改接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就OK了!换了发烫的零件也不耐用!

网友:
这个板只有两个问题,电容,高压线圈,降压5脚MOS

网友:
图中4525GEH下方的贴片二极管也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