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00不显示

楼主(2011-12-05):
接一台DELL 1400笔记本,拿来时开机屏不显示,外接花屏。判断为显卡问题,做显卡,结果不亮机了,开机电流很小,0.27A,不跑码了,有点纳闷,做显卡怎么会不跑码了?有谁遇到过?请指点!

网友:
显卡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做掉零件了

网友:
把显卡取 了试一试 看开的起机没的 !

网友:
显卡短路了吧

网友:
多半显卡短路了

网友:
做BGA的时候有把某个芯片虚了吧

网友:
看看显存短了吗。

网友:
电流不对,还有电压没出来吧

网友:
0,2几时有电压没有出来吧,

网友:
有地方短路了 看看温控ic 我也试过一样的情况

网友:
会不会显卡脚上错啦

网友:
不装显卡,看看跑多少,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。

网友:
可能做显卡时把什么元件做掉了吧

网友:
换一下显卡吧,显卡可能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