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达 AR 5400+ 打印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针式打印机,如图每一行都有一条发黑的印迹,头针清洁过,色带也是新换的还是这个问题,请高手指教。多谢。。。

网友:
是打印头与纸刮到了,把打印头抬高些,不过看你的效果,打印头针短了,需要更换了

网友A:
谢谢你的回复  没有断针啊 压力杆的距离我也调试过了, 问题还是老样子。因为那厂里的打印机还要用 就没拿回来搞 等下次去的时候再看看 现在也弄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你的回复  没有断针啊 压力杆的距离我也调试过了, 问题还是老样子。因为那厂里的打印机还要用 就没拿 ...

补充一句  我是修打印机的新手啊 呵呵 是不是断针我也不敢确定  现在只是刚学完理论知识 实战中还没修过几台呢。。。

网友B:
还是我来告诉你吧!就是打印头的问题!不要乱调机器,处理起来比较麻烦,故障的原因是脏东西把顶层针导板顶起来了,仔细观察,需要把针全部取出,顶层导板用刀片轻挑出来,刮干净,用少许AB胶涂抹边框,粘上导板,按紧,细心操作,不要把胶涂到针眼,干透,把针复原,OK!享受动手的乐趣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我来告诉你吧!就是打印头的问题!不要乱调机器,处理起来比较麻烦,故障的原因是脏东西把顶层针导板顶起 ...

谢谢 我有下次去的时候拆开看看 要把针都取出来呀 呜呜。。。

网友:
江建超说的对,100%是这回事

网友:
很明显就是5楼说的。实达的打印头用久了都会这样!

网友:
打印头挡片掉了也会

网友:
进纸那个地方可能脏了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就知道在打印头附近搞,把打印头附近都清洗过,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,我就糊弄把机器给弄好了

网友:
这个痕迹100%是打印头刮到纸了,重新装好打印头或抬高一点或更换打印头垫片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