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右下角电池图标上有小红叉,提示要换电池,但是电池是好的,怎么解决。

楼主(2011-12-05):
如题,有在网上查了  一下,没有看到什么特别靠谱的答案,以前给人做系统遇到几次,怀疑是不是 电池本来就坏了的,也没有细研究,但是最近有个人 也是做系统,HP DV6  他电池不好用, 提示换电池,然后我就找了3块旧的,结果 刚换上去 一个 ,提示没有问题 ,然后充电图标也都正常,没有小红叉了,但是第二天就回来说又有 小红叉了,但是有的时候也是 正常 充电状态。
之后我又给他换了一个 原装 旧的电池,当时是正常图标,2天后来电话说 有出来小红叉了。
网上有说 可能是 软件检测的问题,但是没找到怎么屏蔽这个软件。   有没有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 分享一下, 有没有办法 把那个提示换电池的自动通知给取消了, 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是主板检测电池问题了,

网友:
问下售后,升级一下BIOS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办法在 控制面板里关闭掉这个检测吗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适配器跟电脑的接口接触不良啊

网友:
有可能电源适配器跟电脑的接口接触不良不,还有可能电池有问题

网友:
你电池上的程序计数芯片不重写换电池也没有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