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数据被覆盖求恢复方法

楼主(2011-12-05):
我的移动硬盘被他们装系统的时候弄错盘了装到我移动硬盘里面了.我原来的数据没了. 求恢复方法软件.详细说明.谢谢

网友:
估计只能恢复部分了。写入数据的多半恢复不了。

网友:
网上找下恢复软件可恢复比较多,但千万不要再往里面再拷东西进去

网友:
数据一旦被覆盖了 那就不指望恢复了  不过没覆盖到的可以恢复

网友:
好像真的好想搞不定 通过一般的软件,如果很重要的话,还是找专业修复的人员搞吧!

网友A:
no one can save dead fish's life...

网友:
覆盖的比较难处理

网友:
写入了就很难恢复了。

网友:
覆盖的部份给多少钱都拿不出来了。用专业数据恢复工具还可以拿出没覆盖的部份。

网友B:
唉  经常遇到些客户 明明说好了可以动C盘的结果动了又说他不知什么是格式化
能恢复就好了

网友:
要花银子了....

网友(2012-03-30):
盘里面 考入东西了  用软件不太好恢复   别扩大故障   !!!找专业的技术恢复吧   问题不大

网友:
找专业的技术恢复吧

网友:
别做梦了.没用的..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 diskgenius 。 选择搜索已丢失分区  找到以前的分区  没搜到的话点忽略 会继续搜索的,搜到点确定就可以 。 只要不点保存分区表 就不会破坏硬盘里的数据的。看看你的硬盘有几个分区  重不重要在定,如果超过2个分区 且第二的分区有重要数据的话 那就不要保存分区表 ,可以在把找到的那个分区里的东西复制出来  到第二个分区(第二个分区容量够的情况下)  也可以复制到电脑里 这样数据就找回来了。 如果还是没找到 而且数据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 那就只好花钱去专业数据恢复中心去了

网友:
恢复出来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(2014-04-13):
引用 网友B:
唉  经常遇到些客户 明明说好了可以动C盘的结果动了又说他不知什么是格式化
能恢复就好了

只要没存新的数据进去。 是可以恢复的,用DISKGENEUS就可以搞定了。恢复分区数据就全部出来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no one can save dead fish's life...

网上说覆盖三次之前,美国有技术可以恢复,不知道真假,反正也没有见识过~~~

网友(2015-01-20):
引用 网友C:
网上说覆盖三次之前,美国有技术可以恢复,不知道真假,反正也没有见识过~~~

maybe true,maybe not,who knows! 硬盘这玩意从前20GB也是一张碟片,现在的2000GB也是一张碟片,太多东西蒙在鼓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