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2代主板跑马00

楼主(2011-12-05):
今天收到客户一主板,是联想2代主板,不开机,之后我换了IO,开机了。但是测试卡跑d2d0,然后就跑在00不动了,内存1.8V,3.3v,时钟正常,我就BGA了下BQ。通电测试,涛声依旧。请高手指教下。

网友(2012-03-19):
如果你的那些元器件全是好的  那你可以刷一下BOIS 看能不能点亮

网友:
会不会CPU座虚?

网友:
CUP的问题?

网友:
不解。。新手求学习

网友:
BGA下BQ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可能是芯坏了吧

网友(2014-09-28):
主板刚才还能亮,一会的功夫就不好了,元器件一般是好的我测过了,CPU换过了,电池也放电了,跑码00,还是不亮,BIOS的可能性应该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