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12-05):
   今天接修一片精英的845G主板,能正常开机进系统.但只要重启或按复位键就不过内存(诊断卡显示C1)
换过内存也一样.拔掉电源重新插好能正常开机.大家有碰到这样的故障吗?请给点意见.

网友:
有碰到过,但没搞定,

网友:
可能内存供电的电源芯片性能不良或滤波不良引起的,先把滤波电容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,晚上再试下,目测也没有看到电容有问题,

网友:
有些電容無法看出的

网友:
内存供电芯片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:
CPU底座脱焊了吧应该是

网友:
在店里碰到过是电源芯片性能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查其供电和SPD与SMBUS总线和DDR_VTT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修。换电容估计没戏。我估计是那个芯片有问题。查查图纸吧。我遇到过点开机不亮,但是复位一下就亮的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的  这种没搞定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搞啊

网友:
好像是BIOS程序出错哦

网友:
额  这问题好像也见过  也是没搞定 汗

网友:
还有如果是AMD的可以式式换个U看看行不行。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查供电与总线和DDR_VTT是否正常

网友:
谢谢大家,换内存滤波电容及周边电容也不行呀,都没信心搞了.真的是BIOS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