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不上电

楼主(2011-12-05):
机型:联想G430,LA-4211P的板号
故障现象:不上电,待机电流0.047(有点高)
从待机电流可以初步判断:1、B+短路,2、芯片短路
拆机测各组电感、大电容、上下管对地阻值,发现PL10  5VALW电感对地阻值17不正常,一般正常都在100左右。看左边的USB口电容C754变色,测对地值只有5,拆下C754,USB VCCA阻值恢复到500多,明显USB过流引起,拆下USB供电芯片U13,5VALW阻值22,还有短路的地方。

用“烧鸡大法”侍候,用4V电压烧,用手触摸各电源芯片、电容、EC等,发现ISL6228(1.8V和1.5V电源芯片)有点烫手,
可能就是它挂了,拆下来后5VALW阻值恢复正常,以相同型号换之,上电可以触发,电流跑到0.322,测量刚换的ISL6228芯片所控制的1.8V和1.5V电压时,发现1.8V电压正常,1.5电压只有0.6V,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,心想:既然1.8V都出来了,换过ISL6228芯片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,既然1.5V没出来,那就先看看1.5V的开启信号有没有,再打开图纸(如下),测得ISL6228的EN2脚3V正常

开启信都有了,1.5V还不出来?这下该好好整理一下思路了,心想,是不是该查一下反馈电路?唉,查一下看看吧,反正这个反馈电路也没几个元件,从图纸上可以看到:这个电路是由PR92、PR93、PC66、PR96这几个元件组成,再从主板上找到这几个元件的位置,呵呵,意外的发现PR96这个东东不见了,就是这玩意搞的鬼,弄的反馈电路不正常,现在问题该是找到了,这是个16.5K的精密电阻,不好找啊,找了半个多小时,还是在一块料板的找到这玩意,换上后,上电,哈哈,看到这电流一路狂跑啊,这个心里不知道有多激动。上屏,亮机了。此机到此修复。
写帖很累的,希望大家多关照一下。我有文笔不是很好,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楼主不分析下那电阻是怎么没了的呢?是不是你焊的时候弄掉的呢?

网友:
哈哈,我也觉得这电阻是你不小心搞掉滴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我也没太注意,机器到我手上时已经拆开过了,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在焊ISL6228的时候吹掉的

网友:
维修中遇到这样的电阻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好的案例

网友:
工作不认真后果很严重  一定要小心

网友:
文章写得好,辛苦了

网友:
维修最怕这些小电容小电阻的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能有丝毫的粗心大意.

网友:
搞了半天才一个人给分,大家不要那么吝啬嘛

网友:
呵呵,好经验,顶。俺正好遇到个430问题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啊,楼主高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