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5):
手里一块华硕M2V声卡出问题 bios里默认的是ac97 但是插上音响声音很小,还有杂音 但是把bios调成hd的就正常了?不知道什么问题高手指点下 谢谢
华硕

网友:
来自: 吉林白城
那就用HD 的呗 或者刷一个新的BIOS

网友:
驱动上的不对
同意楼主:
5.0
江琳
同意楼主: